哪位大哥能帮我找找华硕P5KPL板上一个元件?

楼主(2013-12-11):
哪位大哥有没 有 时间帮我个忙,手上有没有   华硕   P5KPL板子
,帮我找个一个元件型号!谢谢!CMOS电池供电的一部分,应该是个场管从电池出来就到这里了,没有它,不能保存!!也可以帮我指点下,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这是二修板,别人没修成,搞坏的!谢谢啊!

网友A:
找个双二极管上去就是

网友:
都能用,是吗?

网友:
这个怎么烧成这样了??

网友:
你随便找别的板里CMOS电路里的双二极管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跟你的不大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换个双管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个双二极管吧。。

网友:
去其他板子上找一个双二极管就OK

网友:
双二极管料板上挺多的,找一个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搞定了没?应该是双二极管没错,如果不行明天帮你看看,好像店里有这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双二极管上去就是

谢谢,换好OK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没?应该是双二极管没错,如果不行明天帮你看看,好像店里有这板子

谢谢,换好OK了!!谢谢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