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70无CPU供电通病修复总结

楼主(2013-12-11):
联想G470没有CPU供电,相信大家遇到的不少,似乎成了这款机器的通病。看看咱们论坛,好像有那么几篇帖子,但是没人修复。我把我碰到的这台给大家说一下,做个总结。
机器型号:联想G470
接机故障:通电不显示
检测故障:电流不接电池跑到1.05,没有跳变,掉电
故障判断:应该是出了CPU供电,不走码
       前几天接了一个联想G470,电流跑到1.05然后稍微上升后掉电。经验表明应该是出了CPU供电,没复位或者机器不跑码引起的掉电。(注意,这个是错的。不要被假象迷惑。)
       拆掉后盖,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果然没波形。于是拆机。裸板,测试,电流才上0.76,过几秒依然掉电。按照常理,0.76的电流肯定是出了CPU供电,但是这机器掉电,于是就把示波器戳到了CPU供电电感,发现没波形,也无抬高现象。手不小心摸到CPU,巨烫。这才感觉CPU好像是坏了。CPU是I3的2310,手头没有,就把新机器上的一个I5的给拆了,这下电流正常了,0.3多,像是没出CPU供电的电流。
       于是按照图纸查ISL95831工作条件,很郁闷,供电、VRON、BST、TON、REF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想换芯片,但是得订,手头没有。就想着去网上看看有没有类似问题存在,能确定芯片好坏也好。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啊。整页面的联想G470无CPU电压怎么办啊。看了几篇,无非说什么查ISL95831工作条件啊,还有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HM65好了,还有说刷BIOS好了。很是郁闷,没有建设性意见。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帖子。
       里面我看到了亮点,就是可以拿到于24 PROG1脚相连然后接地的电阻去掉,然后测试能不能出CPU电压,出的话ISL95831就是好的。于是我去掉了它,没出~~~现在确定ISL95831是坏的了。
       在这个高人的帖子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存在,就是PROCPWRGD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时HM65发给CPU的一个信号,CPU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VID信号。由于没有点位图,这个信号我无从查起。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代替VID组合的SVD SVC,ALERT#这几个信号,不正常,间接的向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PROCPWRGD要么HM65没发出来,要么发出来了CPU没收到。不过前面也看了几篇帖子,说有换HM65号的,我感觉HM65没发出PROCPWRGD给CPU的可能性大点。所以一起定了ISL95831和HM65。
       今天早上,芯片到了,两个ISL95831一个HM65,先换了ISL95831上去,我终于看到了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装上CPU,看到电流时上去了那么一点,但是看样子是没亮的。这才想起来,我把PROG1电阻去掉了,于是还原这个电阻。妹的,又没CPU供电了,擦!!!
      去测量SVD SVC,ALERT#,发现还是和昨天一样,有的有电压有的没。据说正常应该都是1.05V。看来只能换HM65了。换好HM65之后,赶紧抽根烟,怀着激动的心情,心里默念“求求你好吧”。
      通电测试,电流三次上扬,亮机!当时也忘了测量SVD SVC,ALERT#这三个信号了。由于这篇帖子是回忆整理,没有图片,没有电路图,但绝不是瞎掰。总结,只要不是进液等人为因素引起的G470无CPU供电,是通病,搞搞ISL95831,换换HM65,是在不行再换个CPU,差不多都能亮机。

网友:
鸟蛋  很给力  扎实的理论 目测此贴必火 超超出品 必属精品

网友:
给力  g470 联想的又一神机啊

网友(点评):
手打这么多字精神可嘉

网友:
LZ也是牛人啊!

网友(2014-07-12):
学习中 。。。。

风神一笑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我修过联想G470的   但是没修好

网友:
真心希望都是最后那几个问题搞搞就好的。

网友:
现在手上还有一台,放了有半年了,王八壳烧坏。CPU核心死不出来 ,怀疑CPU也坏了。。

网友:
学习了,手头上正好有个有时间再研究研究看看。

网友:
要是搞完了没亮了,难不成要换板?

网友:
嗯,这种机器虽然是通病,但报价不高真的修不了,还一个就是穷地方也不行。唉,郁闷死了。烧U,烧管子,烧供电芯片。

网友:
我的该搞的都搞了,就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看来是 HM65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好像G470就这一个毛病样  其他没有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  时开时不开  有时候用用还 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