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3-12-11):
今天接一HP主机,客户让装系统,我就开装,可是每次都是到解压的时候就不动了,也不死机,谁见过这种情况,给点提示啊

网友:
直接安装版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A:
是克隆以后重新启动那个解压过程卡住了吗 不动不就是死机了吗 还要怎么算是死机呢?
一般这样的情况查硬盘坏道 内存 还有就是电源

网友:
这种都要装安装版的吧

网友B:
单桥的板桥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硬盘分区试试看

网友:
摸一下芯片有发热的吗  要不考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克隆以后重新启动那个解压过程卡住了吗 不动不就是死机了吗 还要怎么算是死机呢?
一般这样的情况查硬盘 ...

出了主板不是我的其他全是我经常用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桥的板桥有问题

G6150的桥,焊了一遍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