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2000 背光过几秒闪一下黑屏,反复

楼主(2013-12-11):
外接有显示,闪下黑屏的一瞬间,内屏有图,就背光闪,图像不闪

见过一个贴子是换背光供电的电感搞好的,但不知道具体是那个电感,是屏上面的电感,还是主板上的电感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网友A:
查屏供电,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供电,开启

供电正常,你说是不是问题还是出现在主板上呢

网友:
查屏供电 和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