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BA41-01532A 电流到0.6慢慢升到0.77不显

楼主(2013-12-11):
测各电感电压都有了,测vrmpwrgd也有1.8的高电平,测SMBUS波形没有,lpc_frame#也没有波波,cpu是BGA焊上去的,用不了cpu假负载,板上也没有标示,bios 换个也刷过,还是一样,新板没有了ads信号,所以也找不到cpu的复位和好信号!有谁修过这种板的,知会一声

麦毅诚 -8 请注意发帖版块!

网友:
拔拔电池试试 测测时钟  复位和PG   我觉得桥的问题大点因为 0.6的电流  说明 供电已经基本OK

网友:
昨天嗅到个机器  电流上到0.8 眼看要捡内存了  电流突然掉到0.5  结果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拔电池竟然亮了   试了10几次  第二天也试了几次 还是可以两级准备交机 收大洋了

网友:
VRMPWRGD是3.3V 吧

网友:
图纸是1.8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