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第一个帖 无+1.5VSP、+1.05V_VCCP一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12-11):
  来实地那么长时间,从开始的0基础,到现在有自己的维修思路,算是脱变吧,废话不说言归正传
上板:

板号:

打值正常,上电测MAX8743各供电正常,为了快修把+3VALWP经10K电阻上拉ON1、ON2

REF基准2V正常,ILIM1、ILIM2电压1.66V正常

测+1.05V_VCCP  PWM上管G极波形

+1.5VSP  PWM上管G极波形

上管G极波形正常,排除自举升压、驱动脚问题

接着测+1.05V_VCCP   电感前端波形

+1.5VSP  电感前端波形

根据波形故障分析:
两路PWM上管G极波形正常,电感前端波形也正常,说明电感之前无问题,掉电就是芯片保护,芯片保护一般就是输出电压检测出问题(FB、OUT),再就是电感后级有问题(滤波电容、接点之后的各负载电路),芯片或板层问题(先不考虑)
MAX8743有两路PWM,必须要确定是那一路PWM造成的,就要测两路PWM电感后端波形,先断开电感后的接点

很明显1.5V波形不正常(1格1V就完美了),并一个电容上去

非常完美的波形出现,成功修出那个乐啊,以前用万用表干死也测不出来   不断感叹 还是波波好啊

在这写的很简单,那是经过整理的 ,修这块板走了很多弯路,单芯片就换了几个,反馈也检查了几遍,多亏老师最终指点问题才算解决,回头想一下原来问题就这么简单,在此多谢刘老师、阿林老师,还有几个好朋友谢谢你们 咱们一起努力
顺便晒下实地的工具

网友:
种哥给力,  必须要赞. 大家都是在走弯路中进步的. 加油加油.

网友:
   很给力啊~~  有示波器就是好哇   一抓波形 ,什么鬼怪都显形

网友A:
你这个波波啥价格.一直想买.不知道什么型号好

网友:
是的,这里楼主的故障 电感 后级相连的电容短路失效造成的1.5V波形不正常,这个电压应该也有桥 那边工作的。

网友:
赶紧赚钱买波波吧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机器的原始故障是因为max8743无控制信号导致不输出电压吗?    引用“打值正常,上电测MAX8743各供电正常,为了快修把+3VALWP经10K电阻上拉ON1、ON2”       为了快修,人为临时改了个电压当作MAX8743的开启信号,电压输出正常后但是掉电。是这样子吗?还望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
学习中,啥时候俺也去寻味培训一下

网友C:
写的有点乱哥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机器的原始故障是因为max8743无控制信号导致不输出电压吗?    引用“打值正常,上电测MAX8743 ...

不是,在实地目前学的只修供电,控制先不考虑然后就上拉了,不输出是后面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有点乱哥们

第一次发帖   很多图片太大传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在实地目前学的只修供电,控制先不考虑然后就上拉了,不输出是后面的事

ON1,ON2就是MAX8743的开启信号呀。那这块主板原始故障就是无1。5,跟 1.05v吧

网友:
维修同道都在感叹波波的好用,但是我到现在还真没用过波波

网友:
穷的买不起

网友E:
波波维修就是快  准  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波维修就是快  准  狠

示波器修本快不说   让客户看着也牛X

网友:
波波不会怎么用。店里没有波波

网友:
我没示波器   看来得装备台了

网友:
种哥给力!进步好快啊!加油!

网友:
太给力了,小伙伴们强势围观啊,各种神功都用上了,抓波神波,叠罗汉......学习啊

网友:
哈哈哈,嗯,切身体会,必须要波波,这玩意跟照妖镜差不多。

网友:
示波器就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又是示波器,在我还没买啊。

网友:
小伙子终于脱了。。。
我说的是脱变。哈哈哈

网友:
从你的波形看。应该是通道2的过压保护了。 怎么你说是1.5v的呢?

网友:
是的 如果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不输出电压,就是电感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保护了,可以用排除法解决故障。

网友:
没有示波器排除法很实用     有了示波器  修起来就形象多了

网友:
你那个电容在电感后面并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波波啥价格.一直想买.不知道什么型号好

1052E  1000多吧。。不贵。。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具体。使用示波器确实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52E  1000多吧。。不贵。。

OK 多谢
我去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