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触发上到0.12就掉到到代机,

楼主(2013-12-11):
联想E40触发上到0.12就掉到到代机,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不知道从那里查起。

网友:
按时序来呀,这个应该是少电压吧,或者后面有点点短路,微短

网友:
查图纸咯。

网友:
按照时序查  应该不难修  因为  就到0.12看看是不是  RSMRST   或者15V 没出来

网友:
缺少电压,先把电压修出来,跑电路修电压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  引起的

网友:
缺电压 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找图查 应该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