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J 板号 K43SV REV 4.1 USB3.0旁BIOS资料

楼主(2013-12-11):
ASUS K43SJ 板号 K43SV REV 4.1 USB3.0旁BIOS资料,好板备份 K43SV REV4.1

网友A(2014-08-09):
你这个资料是对的吗   原机是4MB的    你的才64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资料是对的吗   原机是4MB的    你的才64K啊

嗯 有两个BIOS的 4M 的是BIOS ,这个是USB3.0旁边的小BIOS 只有64KB.

网友:
是EC旁边的BIOS吧?

网友B(2014-09-23):
所有USB3.0的程序是不是一样的呀

网友:
怎么那么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USB3.0的程序是不是一样的呀

这个不太了解哦!应该不是吧

网友C(2017-08-12):
刚好碰到一台开机慢的,刷了就OK 了,但USB3.0接口识别不了设备,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碰到一台开机慢的,刷了就OK 了,但USB3.0接口识别不了设备,奇怪了

USB不能用,刷USB旁边的那个小的程序试下

网友:
就是刷USB3.0接口旁边的ROM芯片,进BIOS里面USB设备能用,但进系统就用不了

网友(2019-04-04):
怎么 就一个  64k 的

网友(2019-11-15):
不错,下载下来试试一,

网友(2022-10-10):
暂时用不到,这个程序出问题时会有什么现象?认不到USB3设备吗?还是所有USB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