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进系统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11):
今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机器,戴尔N5010,他说进系统后,屏幕上有很多小黑点,然后屏幕左下角也有些许的花。送走客户,开机一看,果然如他所说。于是我看看显卡驱动也正常啊?后来我把显卡驱动禁用了,哎,进系统后,之前的现象没有啦。于是我又在戴尔官网上下载一个驱动,进去了还是一样,外接显示器也是这种情况,这证明不是屏和排线的问题,于是拆机做显卡,可装机进系统还是老样子。请问各位大师,这到底是哪的原因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显存有可能哦

网友A:
还应该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应该显卡问题

我也没头绪啦,没遇见过以前

网友:
只有换掉才知道行不行,显卡也不麻烦

网友:
是AMD的吧

网友:
先装主板驱动再装显卡驱动多试试。这破机器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