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无显维修

楼主(2013-12-11):
学徒2年  做维修2年 在论坛一直潜水  冲钱估计都有1000了   任然是小白白  今天自己发个贴
B465C 板号bm5016  rev 1.3,比较新的板子  amd架构  cpu:AMD S1G4
现象是电流上升到1.6停住,没任何跳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北桥通病,用酒精吹了下仍然不亮,虽然还是怀疑北桥,但不敢随便假焊,因为打黑胶,爆珠就事多了。确定每一路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读取了,但只读了2秒钟就没波形了。因为能触发所以就先刷了南桥BIOS,刷完通电电流跳变了看似正常,接屏不亮,但插硬盘 硬盘灯在闪说明读取硬盘了 已经开机了。外接也不亮。

找到屏线接口CN5,ddcclk和ddcdata都无波形,dispoff#低电平(正常应该高电平),先查dispoff#,由U33与门转换而来,U33必须在1脚BKOFF#,2脚GPIO7_BLON都为高电平才会输出高电平的DISPOFF#,实测1,2脚都为低电平,这两个角都为低电平就有点奇怪了,2脚是显卡发出的可以理解,但1脚是EC发出的就无法理解了,ec和显卡只有2个脚是相连的并且看似和BKOFF#都无关,那就只有怀疑是EC的BIOS有问题导致自检不过显卡EC发不出BKOFF#,不过大家都知道EC BIOS跟自检没关系 只要能触发一般就是好的,结果刷了后现象一样。

换个思路了     量显卡供电,由于显卡供电太多,对找图纸找太麻烦,就直接量显卡背面正面附近所有小电感,保险,发现B13开路,直接用焊锡丝代替,开机还是一样现象。

实在没办法了 ,又不敢轻易动显卡和桥,于是拆屏,重插了屏那头的屏线接口,通电亮机。再量屏线接口CN5的ddcclk和ddcdata有波形 了。

总结下:这款机器只有在查了屏后,才有ddcclk和ddcdata,并且是由屏上的芯片给显卡数据(这个信号也到北桥),告知检测到屏,然后显卡才正式工作,发出GPIO7_BLON(U33的第2脚),EC在显卡工作后才发出BKOFF#(应该是显卡通过PCIE16总线-北桥-南桥-ec)。最

最后说下那个B13,我把原来的电感装回去亮了两次,又不亮了,直接导通就好了,应该是这个电感也有问题。

供上BIOS和图纸
联想B465图纸 宝龙达代工bm5016-原理图-V1.3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呵呵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但修起来真的不容易

网友:
思路清晰,总结同样清晰

网友:
让我碰到这个机器,估计不会查到显卡背面的电感··。细心很重要

网友:
哪  问一下楼主 维什么外接也不显呢

网友:
多数新款机器都是检测到屏后才I2C总线才有波形

网友:
经验难得的

网友:
还好最后重新插屏了.不然真能把脑袋修大了.楼主够细心.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插上屏线屏才会产生BLON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真少遇到,楼主够细心,两年,我的学徒也是要学两年,希望他们两年后也能像你一样。呵呵

网友:
外接为什么不亮呢请问、

有的机器外接是不亮的,只有当插上屏才会显示,还有的更奇怪

网友:
外接也是先内才开启外接吗?也许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有时能开机了也和EC有关系,我修HPG4的机连换三个EC都好。

网友:
不是这款机器 是所有的机器都要在插上屏后才会发出EDID的时钟和数据的

网友:
细心还是好。

网友:
技术还是很不错了 楼主

网友:
那 你的是那电感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坏的还不少啊

网友:
有的个别机型就是这样 不插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