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进了系统,进入桌面反复重启

楼主(2013-12-11):
装WIN7  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有点意思   但是说的不够具体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原因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难道硬件还认什么系统

网友:
可能是系统文件误删了

网友:
我前个月就遇到装XP不进系统,WIN7才正常启动

网友:
什么也没写啊 重启好多种毛病啊

网友:
什么样子的硬件也不说说

网友:
看不明白,为什么装WIN7就可以

网友:
搞详细点啊。。

网友:
肯定是装XP装不了,装win7搞定。1,硬件兼容性差
2.硬盘没格好

网友:
能在讲详细一点吗,说的好模糊。

网友:
RE: 装进了系统,进入桌面反复重启-------WIN7 OK

装进了系统,进入桌面反复重启-------WIN7 OK

网友:
难道W7比XP牛X很多吗

网友:
有些机器不能装XP。

网友:
不明白.感觉是白说了.这样的问题有些主板不适用.有几次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加焊南桥搞定的

网友:
U盘启动文件坏了吧?

网友:
最好改系统时分区  我之前XP改WIN7 卡在安装应用程序那里 分区后再做才解决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换个试试

网友:
是啊 。现在的新机器都不能装XP了  需要改BIOS设置

网友:
很多新款主板装XP不行。要装WIN7以上才行。这点不明白。

网友:
windows xp微软出了一个272或227的补丁,这个补丁打上以后就会自动重启!好几个月前都已经解决的了。

网友:
XP装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没?下回我也装win7

网友:
有些新机子硬件出厂压根儿就没有XP的驱动,所以强行安装XP系统后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遇到过不能关机  wifi不正常  显卡不能切换  等等。

逼着XP退二线。

网友:
DELL G41上次也遇到了

网友:
现在新款的主板好像不少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装WI7就OK了  XP无限重启

网友:
这是在赚回复么

网友:
看来XP的系统离退休不远了

网友:
是不是装XP就重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