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A-EP43-UD3L不定时重新启动

楼主(2013-12-11):
每次关机后不定时的自动开机 BIOS刷过了, 故障没有排除
技嘉主板

网友:
南桥坏了 或电压有问题

网友:
散热有问题不

网友:
测各大电压

网友:
我觉得,先查开机电路,不行的话可能是南桥/IO的问题吧

网友:
IO 可以试试 查下电路啊 开机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