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_CORE电压19V

楼主(2013-12-11):
一部七喜笔记本R413,不通电
上可调电源19V 3.42A,接上主板马上3.42A,短路严重
经检查,有一CPU上管PQ101击穿, 更换上官MOS管后再接上可调电源,还是3.42A短路.手触碰到PCE101和PCE109电容发烫 把四个电容都拆下测量,PCE104和102阻值涨到无穷大,101和109短路.再更换电容之前打+VCC_CORE阻值,有144阻值.把电容更换上后阻值也是144.但是一接可调电源,又是3.42A.再摸到104电容和109发烫,拆下后测量短路了.这次干脆不上电容直接接可调电源,电压19V 0.12A.测量+VCC_CORE的电压竟然是19V.只要接上101,102,104,109其中一个电容,通电后会短路.这里很奇怪,把电容都拆下来,+VCC_CORE的阻值是144,接上可调电源是19V.两个上管的G极是19V,D极也是19V,S极也是19V.下管D级也是19V.
请教师傅们,为什么+VCC_CORE会是19V,而那4个电容不接+VCC_CORE的阻值有144,接上其中任意一个电容必定为3.42A短路

补充内容 (2014-2-28 20:54):
问题已解决,抱歉这么久才更新答案.
问题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故障.更换后电压正常.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还有就是场管吧,还有控制电路

网友:
楼上正解,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种大短路的机器几分钟就能搞定图纸也不要看

网友:
郁闷。。直接干掉CPU供电芯片啊

网友:
大短路好修啊,把VIN断开再手模+烧机大法立杆见影。

网友:
看来CPU也保不住了

网友:
上管,下管全拆了看还有不

网友:
学习一下,把供电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上下管加芯片电容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楼上的,牛B 吹大了,,,,,U PWM电路,,没烧U 运气不错,还好只烧两个电容短路 当是稳压二极管了,要是电容击穿开路,就会烧到U了,否则烧U就知道有多麻烦,,,另外,,这情况,最好拿下U,,用坏U,或者假负载来试电压,  每相上下管G,都打下波形,,重载的情况下,也打下波形,,,

网友:
估计芯片和上下管都有问题了,图上标电容耐压是2V的,现在是19V你说不击穿吗?所以先解决短路问题在补上电容了。

网友:
先整理下思路  大短应该好修

网友:
好像连CPU都有问题吧

网友:
n你这不烧一片吗?CPU肯定挂了吧

网友:
供电芯片到管子之间有无断线

网友:
这里可以测量下 芯片的工作条件 和场馆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一般芯片 短路的话,也会引起烧场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牛B 吹大了,,,,,U PWM电路,,没烧U 运气不错,还好只烧两个电容短路 当是稳压二 ...

这里 电容击穿短路的话 ,会影响CPU主供电VCORE 输出电压波形 的 ,可以用示波器检测到

网友:
楼主换芯片,换上下管,

网友:
应该是PWM驱动控制电路有问题,换个CPU电源控制芯片看

网友:
上下管先拆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