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开机后CPU温度奇高

楼主(2013-12-11):
接手一台华硕K40AB笔记本,开机能亮机,风扇一直狂转几秒后就掉电关机了,再重新开还是一样的结果,拆机看了散热器很干净,已经被人清理干净了,看来不是散热问题。偶然用手摸了cpu座上的连接热管的铜片,哇好烫。怎么回事呢?拔了风扇开机,发现热量也能通过热管到达翅片去,一会儿翅片也热了,所以拆了散热器把原理硬化的硅脂去除,重新上新的硅脂,可以进桌面了,可是几秒后还是自动断电。有的地方想不懂:就是cpu座子上方的热管很烫,但是连接热管的翅片就一点点热,风吹出来也不是很热,大家有遇到过热管坏的现象吗?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热风枪的冷风吹cpu座上的铜片,可以一直开机,于是一边吹一边下载鲁大师测了温度,不得了,cpu温度90度,如果不用热风枪吹冷风马上就是101度。现在天很冷,散热器散热良好而且我还在吹冷风,cpu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就是这么高的温度太吓人了。问一下各位前辈是有没有可能是cpu坏了呢?或者是热管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个问题  换换CPU 试试

网友:
CPU和铜管吧。。。先干CPU。。。。QL的U容易坏

网友:
百分之百是铜管坏掉了,前两天也接了一台k40a 故障跟你的一模一样,我师傅告诉我说是铜管坏掉了,因为笔记本的散热管不单单是铜管,里面还有类似于空调制冷剂的东西,这东西一失效就不导热了

网友:
听了你的讲述,我个人觉得铜管的可能性最大,有可能是里面的液体出问题了...

网友:
cpu是AMD容易坏吗?

网友:
铜管和CPU都要考虑

网友(2014-07-29):
换号了吗 LZ

网友:
U坏了,,,功率不足,,功率过大,,,都会出现散热以外的温度异常吧

网友:
K40AB AMD的夏天一开机就能到80度

网友:
什么问题。楼主给个结果啊?!

网友:
换CPU 试试

网友:
铜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