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场管用那个代换?

楼主(2013-12-11):
ME4542

补充内容 (2013-12-14 17:03):
4606代换成功

网友:
没图低很难说,再说很少有人记这些,根据电路来分析是N管还是P管,如果是双沟道的可以焊盘上看出来。知道是什么管子就好代换了。

网友:
ME4542, P/N 雙MOS管, N管 30V 6.68A, P管 -30V -4.8A,

用SY4542DY或APM4542都OK

网友:
这场管附近没有跟它一样的啦?有的话量一下就知道了!看看是哪部分的去料板那部分拆一个!

网友:
我一般看电路图,看图纸

网友:
4606就行 高压板上的吧

网友:
A04606芯片现在的通用高压板都是用这个的,好找。

网友:
A4606代换成功

网友:
A4606 通用高压板上比较常见,没怎么见过ME4542芯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