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PWM电路

楼主(2013-12-11):
师兄们,关于PWM电路,可不可以把上管取了,通电,可以吗 [会不会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可以上电的,一般上管在,无芯片时,不能上电;或者下管没有的时候也不能上电。

下管没有的时候,上管S级输出的电压会得不到控制的

网友B:
取下芯片后想上电的话就必须取掉上管,要不然上管会击穿,所以取了上管是可以上电的

网友C:
可以上电,没上管子,不会有输出

网友:
上管拆了,相当于把输入的19V高压断开了。所以安全。

网友:
都是I3   I5 的客户机   怎么尝试啊     问问不就更有把握了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电的,一般上管在,无芯片时,不能上电;或者下管没有的时候也不能上电。

PWM芯片,一般比如焊接没焊好的话,有些脚悬空也会烧的,一般是什么脚不能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电,没上管子,不会有输出

   好的,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取下芯片后想上电的话就必须取掉上管,要不然上管会击穿,所以取了上管是可以上电的

恩  ,知道了。PWM芯片,一般比如焊接没焊好的话,有些脚悬空上电就烧,一般什么脚不能悬空

就是 场馆的G级

网友E:
G极不能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知道了。PWM芯片,一般比如焊接没焊好的话,有些脚悬空上电就烧,一般什么脚不能悬空

电压类和参数类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G极不能悬空

说的是IC芯片

网友:
可以了,放心上吧

网友:
不会烧的 放心试

网友:
没问题,放心通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