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软启动故障

楼主(2013-12-11):
师兄们,笔记本中的软启动怎么理解[软启动故障有哪些}?        硬起动完成就是软启动了吗  ?      软启动能点的亮吗,知道的说一说

网友:
不懂软启动故障

网友A:
软启动就属于系统方面问题了,属于软件情况了!比如能看到电脑开机logo,有图像,就属于软方面了!关注微信tianbaokj

网友:
软启动应该是所有电压出来后,就开始吧。所有电压出来前都属于硬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就属于系统方面问题了,属于软件情况了!比如能看到电脑开机logo,有图像,就属于软方面了!关注微信 ...

你是说软启动就是屏都是亮的了啊,是吗

网友:
所有电压出来后到屏亮都属于软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软启动就是屏都是亮的了啊,是吗

可以这么说

网友:
一般CPU复位以后 就是软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

好的     觉得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