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230 维修经过 顺便附上BIOS

楼主(2013-12-11):
拿到东芝型号为T230-05R  销售代码PST4EQ  故障为不开机。按下开关后电源指示灯亮起。电流微微跳变,之后就没反应了。碰到这种问题可以说是秒杀。从时序分析。EC电路已经工作。问题应该是出在PCH 的信号返回上。导致机器没有接下来的开机动作了。根本不用去测量信号。用烙铁加焊了PCH外接的晶振试机发现无变化,测量了晶振两端的电压。基本判断已经起振。接下来直接用疯抢加热PCH的背面无变化。不死心。拆下散热片然后从正面加热PCH。试机亮了。可以判断PCH 虚焊了。上BGA机器加焊了一下。试机正常。就直接装了。全部完工后开机进系统。但是毛病来了进系统大概几秒钟就关机了。再开还是会亮但是还没进系统就关机了。再开连续开机几次都这样。郁闷了开始。接着再开。擦。。。。老毛病了。还是指示灯亮下面就没反应了。看来PCH是有性能不良或者脱焊没有焊好。个人认为性能不良的可能性比较高。直接换了个新的桥。。开机亮了。但是同时问题来了。还没等进系统就掉电了。大概过了几十秒后风扇突然狂转然后掉电。修到这里有的郁闷了,怀疑自己的焊接技术有问题。桥没焊好导致这样的情况。心里开始烦了。由于太忙没时间搞这个。就放一边了。等到了第二天晚上有空了,就继续修这个机器。先不着急换桥,先刷个BIOS 从论坛下了BIOS 问题是没有T230的BIOS .到是找到了T210的BIOS 对比发现。T210 和T230用的板子板号是一样的。所以心想BIOS应该一样l.刷了。亮了,但是还是一样掉电。搜索整个论坛和百度没有结果,但是有和我差不多的情况的。维修进入困境了。非常想再换一次桥。很怀疑我没换好桥。无奈突然想起下午我淘宝加了个维修主板的兄弟。向他发出求救,看看他怎么说。一问不要紧。真的找到根源了。那个兄弟说东芝的PCH里面写有微码。如果你换了新的桥后微码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导致掉电的根源。叫我自己去淘宝找人把原机BIOS  修改一下。或者重新植球一下刚才拆下来的桥。重新焊上去试试。桥去换我是不想了,但是我也不像花钱去叫人修改。自己下载下来官方的ROM 自己用WINHEX 分离了BIOS 刷写后一切OK.不再掉电了

总结:由于HM55的设计缺陷导致换新桥后掉电或者不亮的现象很多。最常见的大家可能修过华硕的机器。换了HM55后一定要重新写一下BIOS 才行,否则不亮。而东芝的结果就是开机后掉电。。这个我晚上最大的收获。又学了一招。和大家分享。以后碰到东芝换桥后掉电的兄弟请注意了。

我付上我自己分离的BIOS 可以解决这个型号机器的换桥后掉电的问题
东芝T230-05R PCH

东芝T230-05R EC BIOS.zip

网友:
好的经验啊!学习 关注微信tianbao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