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路仁宝LA-4031,

楼主(2013-12-11):
今天刘老师让我们终于开始修版了,拿到的板子是首先目测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缺件少件,然后打了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六百多(正常)  3v和5v的大电感对地阻值四百多(正常)

然后开始上电,电流调到了0.8A电压调到了19V,拿起万用表就开始测量
测得PQ2的D级电压为18.5V,(这时候不知道是小电流的还是大电流的公共点,pq2击穿了有可能D级也会有电压)所以就又测了pq1和pq2的G级发现14.9v不正常(正常时8.1V的低电平)这个时候又去测了pacin和acoff#都为高,所以就去测pq8、pq1、pq2发现pq2本来是p管的,被人换成了N管,然后用风枪就开始把pq2换好了,测得G级这时候的电压为8V,D级也有18.5V,(公共点正常了,哈哈)

然后开始看8734的工作条件发现20脚是主攻电,用表量了一下有18.4V,然后是6脚的开启量了发现没有,

这时候去看6脚连到哪了,一看发现PR51不见了,然后补上,再测6角有18.4V的电压,然后是18脚的ldo5测得是5v正常,然后是17脚的VCC  5V也正常,然后8脚的ref也正常2V, 然后25脚的ldo3也正常3.2V,

接下来是量了3脚的on3有2v也是正常的,然后4脚的on5没有电压,这时候看on5相连的原件

发现R55又被别人拆了,然后补好,去测还是没有电压,然后又开始换pc46换好了,还是没有电压,(我了个苍天这是什么情况)这时候又看了看发现pq17和MAINPWON信号也和4脚相连,然后就想是不是这两个短路了把VL拉低了,然后拆掉pq17去测还是不好,这是就去看MAINPWON连接到哪了把它也断开

图纸发现它连接到pq39了,就把pq39也拆了,这时候去测4脚ON5总算有电压了,不容易呀!!
开启有了这时候应该有输出两路pwm了吧,去测3v和5V那边的大电感发现还是没有,然后拆掉5v的上管开始抓G级波,抓了3次都没有抓到我就没有办法了,这时候  阿林老师  刚好走到我们这边,我就问阿林老师说前边测得的数据都正常为什么G级还是抓不到5V的波形,阿林老师说你去查下ldo5v确定正常以及那个滤波电容以及BST这个脚相连的电阻和双二级管

然后就老老实实就测这几个点最后发现PD6这个双二极管坏了换上去5v的波形就出来了

然后装上5v上管去测G级的波形发现只有19v20V左右的样子(正常应该24V)的故障波形如下图

然后就想到了自举电容估计出问题了,然后就把pc31换了

再去测G级波形发现波形24v正常了,哈哈,如下图,顺便把3V那边G级的电压也测了一下波形也是正常的

这时候把示波器调了一下,去测5v和3V电感的后端的电压波形,

完美的波形正常了(也比较平稳应该滤波也正常了)这时候就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
最后给同学们看一下可调电源的电流,还有顺手用表测了一下3v和5v

新手发帖还望高手指点,支持的兄弟们帮忙顶下

焦作阿田 -10 拿着我的word文档发帖子,而且你还没有图片.

网友:
图片弄不上去  哥也没办法

网友:
这没图的让大家情何以堪啊

网友:
牛 高手 还可以讲简单点吗

网友A:
你这个没图片让新人看得很迷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图片让新人看得很迷茫呀

赞同说法!楼主也真是的,连图片也不发一张!

网友:
帮你传个图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感谢分享。下次最好别忘了发图片呦

网友B:
提个小小的意见,楼主以后说到哪个件哪个件的时候一定要上图,不然,大家看也看不下去了,呵呵呵,别生气哦。

网友:
你就是个人才,图都没有,让一些小白怎么能明白呢????   整体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看来3 5V供电这一块你搞的很明白了,对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以及输出的电压都比较清楚,这一块不同的笔记本有时候不太一样,修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你这个贴子是不是抄人家实地的????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的,人家那上每一步都有图,你说你的图上传不了,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个小小的意见,楼主以后说到哪个件哪个件的时候一定要上图,不然,大家看也看不下去了,呵呵呵,别生气哦 ...

谢谢  一定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贴子是不是抄人家实地的????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的,人家那上每一步都有图,你说你的图上传不了, ...

*脏话*      你是不是修不出板  就乱咬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贴子是不是抄人家实地的????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的,人家那上每一步都有图,你说你的图上传不了, ...

我就在实地     ,,,说话要有证有据的知道吗     不要乱说  引想你的的威望

网友:
实在 不好看懂,,图纸 一起上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