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笔记本花屏,用MATS检测,求高人指点那颗显存坏了

楼主(2013-12-12):
大侠们,求求你们帮忙分析一下。显卡是GT105M。用的是MATS9。

开机花屏,关机放置一段时间后,再开机,不花,看个电影又花了,再放一段时间,又不花了。
不花的时候用MATS检测没有错误。
花屏的时候检测报告如下:还请大虾门帮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颗显存坏了,显存有4颗。正面两颗,背面两颗
初步判断可能是显卡核心虚焊了,但是自己还是不敢确定。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好多错误,文本字数限制了,在附件里面,不知道需不需要消耗你们积分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8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87262634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726263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6    26034543           0           0
A16    14926683           0           0
A16    25532984           0           0
A16    20768424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网友:
外接正常吗?我试过放电影时花屏用其他功能不花,最后排除是屏问题,换屏好了。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的话也会这样

网友A:
楼主给了一个思路,这种花屏从没考虑过时屏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像是虚了,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为什么会怀疑显存呢?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焊盘接触不好,工作受热后焊盘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了一个思路,这种花屏从没考虑过时屏的问题

我已经外接显示器了,屏线是有问题的,所以外接显示器了,外接显示器还是花屏,看来,可能真的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希望楼主呀显卡就能好吧,,,很有可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