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500触发掉电版号LA-4212P

楼主(2013-12-12):
  这机子待机电流0.1,按开关后电流跳到0.3 几秒后掉电。测得3 5V正常 1.8V出了 但是没出1.5V 1.5V是由SUSP#这个信号控制的 由KBC发出 但是测不到 KBC晶振没电压 KBC型号是KB926QFA1 供电正常 修到这没思路了 求解? 我是菜鸟+_+

网友:
这个主要查转换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晶振都没起振呀,是不是EC供电或本体不良?

网友:
待机电流0.1明显高了

网友:
更换晶振或先测量晶振周边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后级,3,5v,待机不对ba

网友:
EC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晶振就会起振有压差,先换个EC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