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伊N78不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3-12-12):
刷写的一台尚伊的N78通讯版,刷写成功后却无任何反应。充电无反应,接电脑无反应,无法开机,按什么按键都没动静。拆开机子测电池电压,发现一个现象:充电时电池接口电压从3.1V慢慢的升到3.7V左右就停住在,无法再升上去。按开机键后电池电压会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帮个忙,解决下。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MTK系列电池满电刷机,不然易变砖!你用电源4.0V接电池接口,100毫安重刷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