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ptiPlex 360开机有密码,cmos放电为什么去不掉?

楼主(2013-12-12):
戴尔OptiPlex 360开机有密码,cmos放电去不掉。密码是在bios里 还是有密码芯片?重写bios行吗?

网友:
再求个 能用编程器写的 bios 文件,网上下的都是exe 文件 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
用DOS下面写BIOS的程序备份出BIOS文件,用编辑BIOS的程序从编辑一下把密码取了,再在DOS下用写BIOS的程序写回去!

网友:
“用编辑BIOS的程序从编辑一下把密码取了”, 能说详细点吗? 密码怎么找。

网友:
我已把bios用编程器读出来了 ,但哪个地址是密码呢?怎么找?

网友A:
11脚:RTCRST 》 清除密码跳线
14脚:PSWD 》选择开机是否使用密码跳线

台式机没那么复杂XD.

网友:
网上service manual一抓一大把,多用搜索引擎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脚:RTCRST 》 清除密码跳线
14脚:PSWD 》选择开机是否使用密码跳线

RTCRST 跳线试过 没用。PSWD上面有个跳线帽 是不是拔掉就行了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脚:RTCRST 》 清除密码跳线
14脚:PSWD 》选择开机是否使用密码跳线

谢谢 xd  指点, 把14脚:PSWD 跳线 去掉就没有密码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