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高压板烧坏4606

楼主(2013-12-12):
我修的也是HKC,为什么我换4606好了,但用了两天有坏了4406,问下怎样才能根治。

网友:
像这种情况还是加个高压条吧,也不贵,我之前也修过这样的,总烧4606,最后还是改的高压

网友:
我对4606失去信心了 换高压板吧

网友:
升压线圈问题,换掉升压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
升压线圈和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加个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线圈也坏了,换好4606后看下12V是否升高,芯片是否发烫~

网友:
有的时候 是要用高压条的啊 没办法

网友:
换板,要么改

网友:
排除下灯管

网友:
应该是升压线圈坏或者供电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