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2D图纸!!!!

楼主(2013-12-12):
哪位朋友有华硕K42D的独显图纸      或者EC ITE8500E的PDF图纸        AMD的CPU       版号:K42DR  REV .2.1      EC是ITE8500E

网友:
我也在找     ,,,,    ,,,,,,,

网友:
是啊!!*脏话*华硕,,,,,

网友:
找不到,难找啊。。。。。。

网友:
你的是啥问题    说出来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ASUS的图纸很难找的

网友A:
我也嗅到过几个ASUS 的没图纸的机器凭经验修好的一个是换晶振好的一个是AC_IN_OC# 导致不能触发的问题 另一个 好像是刷BIOS 刷好的

网友B:
这机器没图纸   很难找  楼主什么问题

网友C:
你的EC是8500还是8502 ,这款机器不触发好修,没有图纸的。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有图纸没料号还得点位图

网友D:
K42D的没有,K42F的有

华硕ASUS K42F R2.0笔记本电脑电路图.pdf

1.4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0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EC是8500还是8502 ,这款机器不触发好修,没有图纸的。你的什么问题?

EC  是8500E      这机子是AMD的CPU    反复自动上电到0.3左右掉电    应该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没图纸   很难找  楼主什么问题

反复重启掉电    上电到0.3左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嗅到过几个ASUS 的没图纸的机器凭经验修好的一个是换晶振好的一个是AC_IN_OC# 导致不能触发的问题 另一 ...

BIOS刷了   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42D的没有,K42F的有

一样吗?  EC是850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是8500E      这机子是AMD的CPU    反复自动上电到0.3左右掉电    应该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这款机是不会自动上电的,有没有换过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样吗?  EC是8500的吗?

EC是 IT8500E-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复重启掉电    上电到0.3左右掉电。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MOS管坏了

网友:
不好找,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