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电脑开机不亮,修显卡后,开机亮了,但是有的时候蓝屏!

楼主(2013-12-12):
联想E40电脑开机不亮,修显卡后,开机亮了,但是有的时候蓝屏!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帮个忙!

网友:
蓝屏代码,软件先排除

网友:
从软件开始    先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有时蓝屏,装个系统不行就把显卡芯片换了

网友:
开机慢的话硬盘测测

网友:
先从系统和硬盘排除

网友:
代码是什么呢

网友:
e40你的是intel版本的还是amd版本的两个有区别的不过你的如果是蓝屏的话可以先重装一下系统看看因为这个机器bios估计是在你重做显卡的时候恢复了原厂设置,而在之前你使用的时候你装的系统估计是用的硬盘模式是ide模式不是ahci模式然后你做了系统后恢复了ahci模式就会导致进系统蓝屏,建议你还是重装一下比较安全

网友:
是台式机嘛 还是笔记本

网友:
你先换个系统,最好是那种一步步安装的,排除下是否软件问题,然后再更换内存,硬盘,和CPU,看是否解决,如果还不行,那就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啦.

网友:
E40笔记本,毛病很多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没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其实我是最讨厌十五字拿经验的人了 混混经验

网友: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先装个系统试一下,不行再换个显卡

网友:
你说你显卡修过?
     那找块好的显卡试试看还出现蓝盘不
如果不出现,那就证明是你的显卡有问题,如果还是出现,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BIOS ,改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先换个自己的确认是好的硬盘做一遍系统。如果还是蓝屏。在换内存试试。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是板子。本人没有遇到过。你先试试吧

网友(2014-01-16):
装软件检测显卡系统温度,满载温度压力测试下,过了的话重做系统,不行的话显卡有问题

网友:
扫硬盘,换内存,再可能就是显卡没焊好,重新加焊

网友:
我的E40也蓝屏 装系统重启一会就蓝

网友:
看下代码是什么

网友(2016-01-29):
碰到两台 蓝屏 1a 显卡换过, 内存 CPU 硬盘, 也换过了

网友:
E40的热管基本都坏

网友(2016-08-23):
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