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时好时坏怎么办

楼主(2013-12-12):
AOC显示器卡logo怎么办啊?

网友:
修了这么多显示器 还没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找个程序刷刷看

网友:
换驱动板,刷程序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5-12-17):
我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AOC 913FW,有时好有时坏,刷程序无效

网友:
楼主最后修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