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能点亮的GTX560TI都可能核心坏,求维修或出板子

楼主(2013-12-12):
一片开机能进系统能正常用。但温度有点高,玩游戏或者测试轻松超过85,继续下去就黑屏死机了。
另一片能开机能进系统,不装驱动的话一点问题没有,装好驱动重启进系统的时候,进桌面之前蓝屏。

两片好像都有可能核心有问题了。要是有便宜的能换核心的换。不划算的话就当板子出。

网友:
另外我还有4片开机点不亮的蓝宝石HD5850终极版显卡,我自己不会维修。目前只是都开机测试一下点不亮,主板检测不到显卡。
所有显卡成色都很新,核心无破损划伤。

网友:
额  通病啊 我也是 ,

网友:
坐等高手讲解

网友:
V几个V没见过

网友:
额,现在板子雷人啊,现在好些高档的板子,显卡,都是要官网打驱动的吧

网友:
不亮的显卡我最喜欢看有没有小电容,电感或电阻掉了!有的掉件拆个差不多的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