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4321s昨天按开机键不加电不开机,过一夜后今天一早又加电可以开机了。

楼主(2013-12-12):
HP4321S笔记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每次按开机键没电开不了机要等十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又可以加电开机。适配器是好的没问题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解???

网友:
沉了。 我也是这个问题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是不是开机键接触不好

网友A:
追问:一早开机有电后反复关开都可以。但是我把后面电池和适配器抽了。再装上再开机,就又不加电了。一直按开机键都没有电。我再把适配器和电池抽了等一二个小时再装上再开。也没反应了。这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问:一早开机有电后反复关开都可以。但是我把后面电池和适配器抽了。再装上再开机,就又不加电了。一直按 ...

百度提问回复的:这个是主板的问题,需要实际拆开检查修理,可调电源看看卡机电流等在判断。主板有芯片虚焊或者腐蚀等都可能造成。

网友:
估计虚焊了吧

网友(2014-01-18):
插口一般也有可能

网友(2014-04-26):
不能开的时候测测条件

网友:
一样问题啊,不知道怎么搞了,哎

网友:
一样问题啊,不知道怎么搞了,可能是虚焊

网友:
这样的问法,大神来了估计也没招。 如果让我回复你,短接下开关试下。

网友(2015-06-26):
是什么情况,应该把主板拆下来按照开机时序来修

网友B(2017-03-18):
我手里也有一台,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台,不知道什么问题

不开机的时候测量一下开机触发信号的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