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16C 怪现象,求解释

楼主(2013-12-12):
用电源适配器,充不上电,充电一断一充的样子,而且拔掉电池用适配器开机,一开机亮机一下就断电,用可调电源开机完全正常, 怀疑电池适配器有问题,于是换新的16V 4A适配器,现象一样,再换另一个新的原装16V4A  SONY适配器,现象还是一样,  用可调电源正常使用,电流指针最高只打到2A的样子, 求解!

网友:
感觉有点像你的主板上的电源头问题 接触不好吧?

网友:
还是仔细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进水的吧

网友:
看一下电源头吧,有可能

网友:
这个是保护隔离电路有 问题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