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11种行为必然造成打印墨盒寿命短

楼主(2013-12-12):
墨盒就是喷墨打印机当中用来存储打印机墨水的,并且最终完成打印工作的打印机重要部件。现今市场上主流的墨盒组成结构,可以分为分体式墨盒和一体式墨盒。尽管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墨盒的价格有下降趋势,也有不少兼容产品和价格低廉的墨盒出现在市场上,但几大厂商生产的主流墨盒价格仍然动辄几百,尤其某些型号的打印机来说,甚至达到了两盒墨盒的价格就相当于一台打印机的价格。
  可以说,墨盒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用户心中的一块大石,因此,如何延长墨盒寿命就成了用户们很是关心的一个问题,这里我就为各位介绍十二个可能造成墨盒寿命变短的行为。
一、开封前
错误做法一:将墨盒放置在阳光或是强光源之下
  众所周知,即使未开封,但墨盒里面存储的是墨水,强光之下,很可能使得墨水发生一定的化学变化,影响日后的打印效果,墨盒最好是存储在阴凉处,其开封前的保存温度应该是0至35摄氏度之间,低于零度,墨水就有可能冻结。如果存储温度高于三十五度的话,长时间之后,很可能导致墨盒内的墨水成分发生变化,不论对于墨盒的寿命还是日后打印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存储墨盒时即要注意光线,也要注意温度。
错误做法二:将墨盒放置在灰尘多的地方
  有些用户不注意墨盒的放置位置,因此把墨盒放在了灰尘较多的地方,认为反正墨盒是封闭的,所以应该影响不大,但是墨盒表面的灰尘,很有可能在打印机的安装墨盒过程中,混入墨水当中,影响打印的质量,还会影响墨盒的寿命。灰尘过多的地方,容易影响墨盒寿命。
    错误做法三:将未开封的墨盒倒置放
  这是墨盒存储的大忌,有些用户在放置墨盒时没有多加注意,把墨盒倒置放,而当需要用时,当发现时为时已晚。因此即使墨盒的放置也是有讲究的,应该按照指示的方向放置才是最好、最保险的做法。按照指示以正确方向放置墨盒更有助延长其寿命。
错误做法四:摔落墨盒
  不论密封,还是开封后,都不应该跌落墨盒。跌落墨盒很容易造成墨盒内部件的损害,而且很可能导致墨盒漏墨。这是墨盒的致命伤,所以用户在搬运墨盒的过程中,建议轻拿轻放。搬运放置时要注意不要将墨盒摔落。
错误做法五:在墨盒安装使用之前,就揭开了墨盒的外包装及气孔封条
  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按照打印机的说明书,揭去气孔封条,可是切勿揭去其他的封条,否则墨盒中的墨水会很容易泄露。墨盒拆封后,应该及时安装,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墨盒中的墨水。墨盒拆封后,就不再处于封闭的状态了,其中的墨水将暴露在空气中,因此若不及时安装,很可能导致墨盒碰不出墨来。
  为了更好的保护墨盒,延长其寿命,你们在墨盒拆封后,应该尽快将其进行安装。特别注意的是,在每次安装新墨盒的时候,一定要清洗打印头,这是为了保护墨盒,现如今墨盒的价格不菲,因此在各方面保护墨盒时很必要的。墨盒使用前请不要打开外包装和气孔封条。
   二、开封后
错误做法六:打开了墨盒保护夹
  墨盒保护夹能够更好的保护墨盒,用户应该特别注意在打印机的使用过程中,或者在更换墨盒时,切勿打开墨盒的保护夹,这样会导致墨盒无法继续使用。因此,用户在使用时,应该特别注意墨盒保护夹。不要轻易打开墨盒保护夹。
错误做法七:在打印机工作时,把手伸入打印机,或者触摸墨盒
  墨盒安装过后之后,有的用户可能对墨盒的质量有疑问,而把手直接伸入打印机,去触碰墨盒,检查其是否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行为很有危险性,因为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很可能在这个过程损害墨盒,或是损害打印机。因此如果对墨盒的质量心存疑虑,应该将其从打印机中取出来,将未用完的墨盒用透明胶带封口,用塑料袋密封好,寄回经销商处。打印机工作时请不要动手。
错误做法八:清洗打印机的次数过多
  有些人会认为清洗打印头越频繁,越对墨盒有好处,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打印头清洗是水泵内的齿轮旋转挤压空气,将墨盒内的墨水往下抽,所以每清洗一次,都要使用一定量的墨水。因此不必要的清洗,就会造成墨水的浪费,对于墨盒来说,就会减短它的使用寿命。
  所以用户们注意了,不要过于频繁清洗打印头,只有在打印的质量有所下降时,才去清洗打印头。而且需要特别指出,如果打印机不太经常使用,而芯片断电后,就主要靠电池来保存清洗信息,所以时间一长,清洗信息就会丢失,如果几天之后,一打开打印机,它会执行打印头的清洗程序,这样将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墨水消耗。不要频繁清洗打印头。
    错误做法九:机器时常处于闲置状态,却不密封喷嘴
  某些用户购买了喷墨打印机,却不经常使用,打印机时常出于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密封墨盒的喷嘴,那就会很容易使得喷嘴上的墨水发干,造成堵塞。用户可以在市面上购买墨盒封闭器,当然也有许多用户开始动手制作封闭器。用户制作过程中一定要按照指导的过程来,切勿在密封喷嘴的过程中损伤墨盒。打印机闲置时,要将喷嘴密封。
错误做法十:倾向于打印某种颜色的图片
  如果打印过程中,用户更加偏重于某种颜色的图片,从而是打印头控制该种颜色的墨滴过早的耗尽,此时即使其他颜色的墨水仍有很多,整个墨盒也不再能使用,好像这个墨盒没打印多少就用光了。为了避免该现象的发生,除了一些必要的情况以外,用户应该打印一些颜色均衡的图片,这样才能使得墨盒充分利用。打印时最好均衡使用色彩。
错误做法十一:经常打印分辨率高的图片或文件
  分辨率高,消耗的墨水就越多,因此墨盒的寿命也就越短。有些人经常偏向与打印高分辨率的图片,因此经常选择720dpi的打印模式。其实对于普通文件来说,360dpi的打印模式足以满足需求,除非必要的打印外,应该尽量使用360dpi模式来进行打印。不宜经常打印分辨率过高的图片。
  总结:现在喷墨打印机已经成为了一种随处可见的办公设备了,相信大部分人肯定都使用过,对所有使用打印机的用户来说,墨盒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是一台打印机的心脏部分。而良好的使用和保养习惯,可以有效的延长墨盒的使用寿命,从而达到节约使用成本的目的。以上就是本人小小白整理总结的一些日常很容易做到的注意事项,只有你懂得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您的打印机更好的为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