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数500G硬盘被加密了,如何破解

楼主(2013-12-12):
今天接一个E420的本,开机就让数密码,客户也不知道什么密码,我拔掉硬盘不提示了,请问这种密码如何破解啊,有什么好用的工具呢?

网友:
硬盘加密了,没有数据就换硬盘,有数据就要工具解密。

网友:
试试“Win Dir Stat”软件看。

网友:
有MHDD 西数有万能密码 可以解密的

网友:
表示从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需要专业工具,而且,很多西数硬盘,被加密以后,读取不了固件。
没有工具的话,最好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网友:
有没有免费的软件啊

中国人习惯了免费,所以,很多客户修电脑的时候,也希望免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专业工具,而且,很多西数硬盘,被加密以后,读取不了固件。
没有工具的话,最好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没有数据的话是不是都不用修了啊

网友C:
用PC3000或WDR加其他软件修改模块,难度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数据的话是不是都不用修了啊

解密给数据恢复公司50元,修好也可以卖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C3000或WDR加其他软件修改模块,难度有点高

不用修改模块,写密码模块就好了。

网友:
pc3000 分分钟搞定

网友:
看来是个棘手的问题!没专业工具不好办!

网友:
硬盘BIOS加密啦 取下BIOS用编程器刷个最新BIOS 试试

网友(2014-01-13):
那是的,搞维修的就直接用编程器刷个新的BIOS,又是新盘一个

网友:
改02 模块 就好了

网友:
硬盘解密需借助第三方工具,比如UDMA、XLY、MRT……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很多工具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