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不进纸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3-12-12):
很多从上面进单张纸的针式打印机使用久了都会出现不易进纸的问题或出来是纸起皱不平的问题。
一、故障原因:
1、因为使用率高、时间久蒙了灰尘造成不进纸,还有就是搓纸轮的磨损
2、有些也和纸有一定关系。标准70G以上的A4纸因为有一定的挺度,好进。
   薄的又是裁成小张自定义规格的纸就不好进,甚至会皱。新打印机用貌似可以进但如果用久又都是灰尘的就要考虑下摩擦力的系数, 还得借手顺势推进去。

二、故障处理方法:
1、卸了前后四角的螺丝,还有要记得把位于打印机右边的辊筒手柄拔掉就可拆开打印机上壳和其他的可拆卸的联杆纸进纸组件。  看到滚筒了也拆下来湿布擦干净并做个整机清洁。
注意:拆滚筒要注意拨动右后进纸方式的拨杆选择到联机纸那档比较好拆出、把滚筒下面位置压住的那几个进纸小轮撬出来有新的就更换掉最好!(如果没有新的就在上面搓粗糙些)
2、安装回去的时候也得左右边的调换位置,因为都是左边进纸用的多 进纸小轮嵌压时可以不压实增加和滚筒的接触。装回去检查一遍无误再通电试机。

一般的进纸感应器就在进纸处里一根小杆有的是在板上,顺着找的终点 黑色物件 有的呈U行  但一般不会坏只会脏影响感应
            求大家给点下载分吧!

网友:
哈哈你们也修啊,几年前我修现在都没修这了

网友:
写的不错,很有道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