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运行中死机黑屏 大小写灯一秒一次闪烁。求助大师!!

楼主(2013-12-12):
此机有时能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运行一段时间后黑屏死机,电流1.1左右。再开机,电流到1.1左右然后1.0然后1.1这样几次后。大小写灯开始闪。一秒一次。查得是CPU没有正常工作。不知道现在要查哪里。请大师给点思路!谢谢!!型号:CQ40-506AX   板号:LA-4114P

网友:
之前修过大小写灯闪烁  是BIOS问题 ,

网友A:
先 代换CPU 然后查桥的工作条件 是否达到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刷过bios.做过北桥.都有遇到过以上两种

网友:
是AMD的话换个测试的北桥试试 吧

网友:
北桥问题是大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 代换CPU 然后查桥的工作条件 是否达到

查了很多帖子,说是CPU坏的居多。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U代换。

网友:
北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