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88A硒鼓加粉很淡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12):
故障原因:大多国产88A硒鼓,采用的充电辊比原装的要粗。
方案选择:以前我们给88A原装硒鼓加粉,采取的方案是。
                  A、原装碳粉+原装鼓芯+原装充电          打印效果    优+
                  B、专用粉+国产鼓芯                            打印效果    良
                  C、专用粉+国产充电辊                        打印效果    良
                  D、专用粉+原装鼓芯+原装充电              打印效果    优

原理分析:原装碳粉之所以能在原装硒鼓取得那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材料及特殊的工艺。原装粉对充电感应特别强。只需要少量的电流(假定为100A)遍能使其吸附到鼓芯上面而国产专用粉就不然,其需要的电量至少在200A以上,而原装硒鼓之能提供100A的充电,所以国产碳粉加上后会出现整体偏淡,而不是局部淡,因为充电是整体充电的。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给鼓芯充上200A的电流,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看看B,更换国产鼓芯,国产鼓芯做了特殊处理,使其充电效率大大提高。而原装鼓芯我们无法改造,
看看下面C,更换国产充电辊,国产充电辊加大了直径,使其与鼓芯的接触更加紧密。

综上:看到C,那各位看官应该就明白了解决办法吧,准备好加粉工具后,只需加大充电辊和鼓芯的接触力度就可以了。我的方法就是在充电座的两头垫上相同厚度的纸巾(通常叠两层)。这样充电辊与鼓芯接触得更加紧密。 接着看看效果吧,由于硬件都是原装的,所以打印出来的东西非常的细腻。效果绝对比一般国产硒鼓好很多。   此办法不需要什么成本,已经成功试验上百回了。

补充说明:看到网上有减小鼓芯与磁辊的距离的方法,我认为很不科学。磁辊两头的塑胶套是有其作用的,打薄,去掉对效果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把两个弹簧拉直一点,就ok了

网友:
我草,这个我前来天在百度,文库里就看到过啊,你这。。。。。。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得解决,下次一定试下,先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