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断开原高压部分12v供电

楼主(2013-12-12):
液晶显示器断开原高压部分12v供电,有的说断开连接保险,有的说没有保险,断开电源到高压12V的铁丝线,亲,如果,新手找不到怎么办呢。一般来说,高压部分都有2个25V的电容,一般是通往高压12V的,把电容正极到电源主板之间的铁丝断开,是不是12V电源就断开了,我一般是这样做的,反正能用,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应该有一根铁丝一样的东西连接

网友:
这个不难找啊,找到高压线圈的电压输入断再后推寻线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各个电源板构造都不一样,走线也不一样,有的是一个电阻保险

网友:
这个也是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只要断开 耐压25V电容正极 与高压板相连的线路就行了

高压25V电容那,一个是去往高压包(线圈)灯管那,一个是连接电源板那,我往往断开的是电源板到25V这边,不知道断开25V电容到高压包(线圈)那边行不行,25V电容正极应该连接高压包(线圈)的一个腿,把中间断开,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25V电容那,一个是去往高压包(线圈)灯管那,一个是连接电源板那,我往往断开的是电源板到25V这边, ...

可以的,只要高压包线圈没有虚焊就行了,否则断开25V电容到高压包(线圈)那边 高压板和灯管工作会不稳定的。

网友D:
有的是铁丝有的是保险丝,有没有,厂家设计不一样罢了,不管他是铁丝还是什么只要是能把高压供电断开就行

网友:
这个要找不到的话,怎么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是铁丝有的是保险丝,有没有,厂家设计不一样罢了,不管他是铁丝还是什么只要是能把高压供电断开就行

保险丝 有些厂家设计成O欧电阻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源板构造都不一样,走线也不一样,有的是一个电阻保险

你说的保险电阻应该就是 O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