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独显加电不显

楼主(2013-12-12):
      加电电流0.7不动(无跳变),外接显示器不显,拆机拔掉COMS电池后再加电,电流1.0-0.9不动(有跳变),看来BIOS有问题,论坛找一个下载后写BIOS后又有所变化但无显示,找到以前修过此型号机器保留的bios重新写入后,电流0.9-1.1-0.8-1.2-1.6跳变,接外接显示器显示了,装机测试0199报错,再进bios选择load后F9保存退出后开机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A(2014-12-23):
你发的这个是bios吗?确定好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个是bios吗?确定好的不

确定,机器就是最终写此修复的

网友:
谢了刷了你这个bios我的机器也好了

网友(2015-02-03):
版号时多少呀

网友:
我涮了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