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盟E250dn感叹号和粉灯双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2):
不能联机打印,自检页上说是“光电辊工具包到寿!
  更换了感光鼓与粉盒后还是一样,清零也试过了,还是不行,请问一下,还有啥方法???

网友A:
需要换芯片

网友:
故障以排除,谢谢!!闭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换芯片

芯片??啥芯片,你是说粉盒的吗??
   粉盒换过了,不是芯片问题。
然后我换着各台机子的主板试,现在是报“开机灯全闪”,查维修手册说是要联系服务商,无语!!!
  网上也试搜过,都说是换主板与面板,但主板坏的机率很少,不知怎么整啊!!!
求教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同样的问题呢 麻烦下,

利盟E230打印机的硒鼓清零  当你更换感光鼓时,你需要将打印机的感光鼓计数清零。
若没有清除计数,打印机会继续显示“更换感光鼓”的信息或中断打印工作。
【注意】:感光鼓计数只有当更换新感光鼓时需要清零。若没有更换新感光鼓而清零的话,会使感光鼓超期工作而引起打印质量问题。
1. 打开电源进入准备就绪状态
2. 打开前门
3. 按住<取消>键直到所有灯开始上下闪烁
4. 释放<取消>按钮后关闭前门,感光鼓计数会自动清零。
5. 操作完毕需要确认感光鼓计数已经清零,最好打印菜单设置页后,检查上面感光鼓的用量即可。  在打印机开机就绪状态,按<继续>按钮一次,"就绪"灯会开始闪烁,菜单设置页自行打印出来。
   检查<Cartridge Information>项目中的<Photoconductor>的水平读数为OK或接近100%即可。
对于有关清除计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随新感光鼓的指导说明。

网友C:
网上找的另一种清零法,我试了N遍也没用!!
还是上面这种搞定了!!
  但开机灯全闪这种就搞不定,苦恼中啊!!!
哪位师傅可以教教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的另一种清零法,我试了N遍也没用!!
还是上面这种搞定了!!
  但开机灯全闪这种就搞不定,苦恼中 ...

按照你上面说的这种清零方法我这边的机子可以使用了,  开机全闪 是不是你更换主板时 线路没插好松了或者插错 或者安装没装好。对于清零方法谢谢你啊,  网上找半天都找不到。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上面说的这种清零方法我这边的机子可以使用了,  开机全闪 是不是你更换主板时 线路没插好松了或者插 ...

不是线路没插好或者插错了...是本来就修这个问题,我是想换块清好的板换上去用,没想到,换上去之后还是一样,激光,定影,电源板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我这里都放了好几台同样故障"开机灯全闪"的机子了...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后来.想把清好的板换下来,换上原先好的机子,没想到..也变成开机灯全闪了...真无语了!!!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