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6100SM-M跑码C0不停响内存不过

楼主(2013-12-12):
今天客户拿一块板过来,开机不断报错,刚开始我以为是内存不过而已,但是折板下来测得全板电压正常,换内存换CPU现象都不会变,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测试内存供电电压,负载电压,SPD电压,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不过内存好修啊。量量电压,刷刷BIOS,干干桥

网友:
检查内存几项电压,

网友:
跑CO不是内存,但是精英的主板插上诊断卡会出现跑马不准

网友:
不过内存,应该首先查供电,内存到北桥,或者是CPU的数据线,上啦排阻,刷bios有时候接口问题

网友:
量一下桥上边的有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