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复印机错误代码

楼主(2013-12-12):
H2  00  热敏电阻断开(电阻到MCU板的连接、SIM14清)
H3  00  定影部高温故障(温超240度、SIM5-2灯闪时:查接线。常亮:查电源板、MCU板、灯控板)
H4  00  定影部低温故障(温不足140度)(恒温器等)
H5  01  连续5次T10D(T20D)未检测到卡纸(定影卡纸,安装等)
      02  定影热敏电阴的检测异常
CC       原稿检测传感器错误
U2  04  EEPROM通信出错(ROM安装到位否)
     11  计数器校正出错
     12  调整值校正出错
     20  机器速度代码数据出错(SIM26-57设的机种类型对否)
     40  CRUM芯片通信出错(显影组件接触不良)
U3  29  反射镜原始位置错误
U7  00   RIC 板与本机连接
U9  00  MCU-OPE间通信故障(接线、接地)
     80  操作控制电路板故障(协议)
     81  操作控制电路板故障(奇偶)
     82  操作控制电路板故障(溢出)
     84  操作控制电路板故障(框架)
     88  操作控制电路板故障(超时)
     99  操作面板语言出错
U95      面板连接错误造成面板单独显示
F5  02  复印灯点灯异常(灯或线路坏、反光镜上经常有水蒸汽、标准白板脏或变形、白板上面的三条黑   线被抹掉,
          执行63-1 值不在B0左右,要调整CCD的高低或水平位置了。数值大于90则问题不大、CCD扁平线不良,)

E1    00  IMC电路板通信故障
     10  IMC电路板故障
     11  图像控制出错
     12  画像缩小出错
     13  IMC电路板 FLASH ROM出错
     14  IMC电路板WORK RAM出错
     15  IMC电路板PAGE MEMORY出错
     16  IMC电路板图像压缩MEMORY出错
     17  IMC电路板平滑IC出错
     80  IMC电路板通信故障(协议)
     81  IMC电路板通信故障(奇偶)
     82  IMC电路板通信故障(溢出)
     84  IMC电路板通信故障(框架)
     88  IMC电路板通信故障(超时)
E7    01 双面模式内存安装出错,内存检测出错(SIM26-39I没有设为2)
     02  LSU故障(SIM61-03看动作、无激光)
     04   CCD白电平故障(电路板、线束)
     05   CCD黑电平故障
     10  CCD黑白校正故障(黑校正)(查CCD组件和连线)
     11  CCD黑白校正故障(白校正)(光学白板脏,灯不亮或亮度不足SIM5-3、CCD坏、主板)
     12  用于白电平扫描的基准白板脏
     16 激光输出故障
F1    00  分页器通信故障(电源,线束,控制板)
     01  侧导板移动故障(原位检测出错、SIM3-3-1测试电机转)
     06  分页器移动电机异常  SIM3-3-6测
     08  分页器装订移动电机故障  SIM3-3-7测试
     11  后导板移动故障(原位检测出错)SIM3-3-2
     15  分页器升降电机故障  SIM3-3-5
F2    02  墨粉供给异常(检查加粉电机和墨粉组件的机构、SIM25-1)
     04  墨粉盒识别出错,机种出错,种类出错,发送地出错,数据异常,MISC出错

F9    00  MCU-PRT间的通信故障(打印电路板与MCU板的连接,本机接地、打印板ROM)
     10  打印交换故障  (打印电路板与MCU板的连接,本机接地、打印板ROM)
     80  打印电路板故障(协议)
     81  打印电路板故障(奇偶)
     82  打印电路板故障(溢出)
     84  打印电路板故障(信息包)
     88  打印电路板故障(超时)
     99  本机-PCL电路板间语言出错
L1  00  反光镜进给故障(白基准板的上白区和黑标记用于获取CCD电平差异,以判断进给是否锁定。脏或固定螺丝未拆、传感器、SIM1-1确认动作,不动时SIM1-2确认传感器)

L2  00  镜片电机锁定镜片原位检测器故障  SIM1-1确认动作,不动时SIM1-2确认传感器

L3  00  反光镜返回故障(6秒内未返回或是传感器未通)
L4  01  主电机锁定故障(100MS内未检测到主电机编码脉冲、侧门TC充电的弹簧不佳、SIM25-1主电机有无动作)
   10  隔离器电机故障
   11  移动电机故障(SIM3-11查电机动作)
L6  10  多面镜电机锁定故障(电机转动20秒内,旋转速度信号未返回、SIM61-1查动作)

L8    01  零交叉脉冲检测出错(主板、电源板、连线)
CE    00  发生其他通信故障(确认NETWORK  CABLE正确安装)
     01  未安装打印网卡(AR-NC5J)或网卡不良(打NIC  CONFIG  PAGE页看NIC板本)
     02  未找到指定的邮件服务器、FTP服务器  (确认NETWORK  CABLE正确安装、网络用TCP/IP协议、在WEB  PAGE 中确认PC地址、DNS地址)
     03  图像发送时指定服务器没有应答(确认NETWORK  CABLE正确安装、服务器正常)
     04  输入的FTP服务器帐户名或密码无效
     05  输入的FTP服务器的目录无效
EE    EL  显影剂调整故障(墨粉过多、SIM25-2)
     EU  显影剂调整故障(墨粉不足)
PF    00  收到RIC复印禁止信号
CH亮:门未关,主板  闪烁:显影器未装、主板
注;粉盒芯片坏了也会出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