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怪问题 进系统就不能用键盘

楼主(2013-12-1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0 客户说进系统就不能用接盘外接可以, 拿到手上一测进系统键盘什么都不能用。发现bios里可以用进pe也不行。 动手先软后硬  系统重装下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系统装好涛声依旧啊,可以排除不是系统问题。还是老实拆机吧 ,先把外设全部拆光 触摸板拔掉看看是不是触摸板引起的 。拆开机器未发现有进液 触摸板拔掉还是一样。排除不是外设问题 ,主板 从论坛里下个EC bios结果还是一样 。加焊ec 涛声依旧,没思路了 静静换个思路看看 bios里可以用系统里不能用 系统 外设 bios 加焊ec 都不行  没办法只好到论坛里看看有没有碰到这问题   在论坛里找到相近的说键盘不能用加焊ec就好 怀疑自己没加焊好重新加焊一次结果还是一样 试着手压着ec突然好了可以用了那个开心啊 。关j机重启又不行了 晕死    说明ec有问题既然加焊没用看来ec不好了 找个换掉  结果料板没用   实在没辙只好把ec拆下重新焊接  开机好了修复拷了半天没问题      ec在触摸板右上方离键盘空格键比较近 经常敲击可能导致ec虚焊 个人简介写的不好勿喷   ec型号kb926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