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C不显

楼主(2013-12-12):
接一机器,联想S10-3C上网本不显,客户说碰了一下就不显了。我怀疑是CPU虚焊,为证实一下用风枪吹了吹,竟然显示了。看来确实是CPU虚焊,怕风枪吹了不能彻底解决故障,就上BGA加焊CPU,可惜CPU爆珠了,拆掉CPU一看,原来这款机器下面打胶了。然后重新直球,但焊回去就不显了。郁闷中,请教个位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换CPU呗,下次焊在100度先预热2  3分钟

网友A:
南桥有没有爆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有没有爆珠

南桥我没有注意,我想南桥应该没事吧 离得还挺远

网友:
重新做过CPU咯,顺便拆下CPU后看看板子上有没有掉点

网友:
谢谢个位师傅的热情指导,重置CPU(0.4的焊球)后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