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PTIPLEX 380不触发

楼主(2013-12-12):
机型:戴尔OPTIPLEX 380 故障现象:不能触发,偶尔自动上电且不能关机。
接到机器插上诊断卡戴尔3.3V正常,按开关无任何反映。叫徒弟把主板拆下来给我。拿到主板先观察咯下元件及线路有无明显断线。没有以上情况。 接着打全板二级体值都正常。此板是G41.82801gb和SCH5514e的组合。根据一个同学的时序图 sb没有发出slp_s3,然后找到南桥附近电容待机正常跳线冒3.3v,然后测量32.768有1点几v主板就自动上电也不能关机。另一个脚没有电压,直接更换晶振后故障一样,然后换协振电容后还是自动上电但能关机(品牌机自动上电正常)。然后把CPU和内存上好触发一路亮机。

网友:
技术值得我们去学习,你太牛逼了,你就是我们迅维的版样,迅维的骄傲啊,向你看齐啊,

网友:
谢谢分享 ,在待机3.3V正常主板按开关没有反映的情况下,可以查下IO和桥的工作条件来判断故障

网友A:
这个怕返修   电压高低不对  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返修   电压高低不对  不保险

不可能。 。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这种问题P43的主板表现严重  修过太多 都是要换桥才好

网友B:
是两脚压差不对吗?你是换谐振电容好的?没写清楚啊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两脚压差不对吗?你是换谐振电容好的?没写清楚啊

应该是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不良引起的本身两脚压差异常也有可能。

网友:
这里南桥坏的话,也会接收不到开机晶振发送的一定频率工作信号波形造成主板不能触发。

网友:
厉害啊,好仔细啊

网友:
原来是晶振和谐振电容引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