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笔记本用电池不认硬盘!

楼主(2013-12-12):
机器信号联想B470故障:用电池认不到硬盘
  开始维修,此机器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池认不到硬盘,想了下应该不会是硬盘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主板上。客户说此机之前进过水在联想售后修了一下,然后用了一个月就出这个问题了。先给大家上传一个图纸 LENOVO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技术非常不错啊,要是我就直接飞线解决。不会考虑这么多问题的

这样解决问题节约时间

网友:
进水后的机器修复后就是爱出小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硬盘的供电 也是开机触发后的5VS5电压提供的

网友:
维修只有打破砂锅查到底,这样才能找到真相提高水平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进水的机器一般会出现小问题了

网友:
大哥们,高手们。。。。给加加分吧·~~~~~谢谢啊~~~

网友:
这机修的好,问题根源找到,彻底解决  分不多已加上

网友:
思路 决定修复率啊

网友:
一般都是把5V用线直接导通,关键是把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啊。不过楼主的敬业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楼主有成为维修高手的潜质。。。呵呵。。。

网友(2017-11-04):
就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那才叫修机子吧!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像不多见哦

网友:
修的不错,不认硬盘思路要么是供电,要么就是两根信号线打值,这里是供电不太正常,楼主细心啊

网友:
照这样下去,大师级别,不用质疑了!

网友:
思路没错,修起来很精确,!

网友:
会分析就是好,修东西不糊涂

网友:
最起码维修态度很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掩盖,去放弃一路原设计电路,心态很棒

网友(2020-03-19):
进水机就这样,修好不稳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