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断电维修

楼主(2013-12-12):
不抽12V通电正常。有内存电压有南北桥电压。抽12V4口断电,测12V行管正常。问题就少左3.3V开启电压。图2  822电左排坏。上点油加焊就好啦。。

网友:
822在Y字底下

网友:
又是822排阻!华硕在干嘛哦!

网友:
华硕的822排组是通病了,直接换了,不解释

网友:
如果楼主不揭示答案,够大家热火朝天讨论一阵子了。华硕的板来了就先焊焊822排阻,哈哈!

网友:
楼主不说在那个Y下面  这图片看上去真心难找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碰到就找822我感觉没什么意思,楼主能说说怎么判断是它坏吗?

网友:
长见识了,主板上有行管了!!!

网友:
真难找,看了下面才知道,楼主下次就用红色把它圈起来就好了呀

网友:
学习了,华硕还有这样的通病啊

网友:
学习啦 以后应该找到啦

网友:
822排阻话说通病

网友:
s楼主说的822排阻在那啊。。图片太模糊,没找到。。最好用红圈圈起来

网友:
在图一Y字下小三极管再下一个位//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都是排阻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