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恨的G86-630

楼主(2013-12-12):
文字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各位就随意看看,大概能理解就好。
一台F41A的机器,开机0.8几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内置,外接无显示,准备动刀子啦
加焊显卡,无果
不死心,因为看到带+开到260继续加焊,电流1.3几屏亮了2次掉到1.1几上不去,灰屏了。
既然这样就基本判断显卡啦,可朋友说630的显卡几乎很少坏,查查淘宝,拜托……都上百人买,算了,马上找朋友拿了块料板。
本来连续弄了几下BGA还没好,确实有点累,在等待中板子到了,看上去还蛮新的呢,想想这下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接下来就跟各位差不多的动作,拆芯片,为了保证不掉点,这次可算是小心翼翼,温度看了又看,只要撬起来有点点手感不好就再来。慢慢来,终于完美的弄下来。植球,为了保证不伤害芯片,没植上的就补呗,眼睛那个花得,当时跟老孙有得一拼。

对得起我这眼睛吗,弄上去堪称完美,开机1.6几,可惜每次都灰屏,心都凉了。朋友说还是好板子上拆下来的。
后来朋友说这是人家返厂维修的板子,据说是显卡吧。MD,真想骂人,你怎么不早说啊。直接买一块芯片就搞定啦,还说客户要的这么急。唉,也算是一种经历吧。

网友A:
一遍怎么就这么黄了。。。基本废了。。看630置完看颜色 还能不能用  不是很黄的基本都可以亮

网友B:
没怎么看懂,看完楼主所说我猜应该是没修好

网友C:
直接换631吧
没多钱 上次买的促销才70多

网友D:
那就是显卡问题,楼主换的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E:
630不是显卡门的显卡吗?换个631改良版的就OK拉.

网友F:
直接用改良版的吧

网友G:
LZ表达很清晰 思路缜密 说白了就是换了好几个坏的显卡 最后才换了个新的好了

网友:
到底是换好了还是没没有换好呢?

网友:
直接631。。。又不是很贵。。

网友:
630的还是别偷懒啊,重做还是好点

网友:
现在修630的 越来越少了   以前修到吐

网友:
做显卡都是基本功啊

网友:
630的显卡怎么会坏的少呢。。。。

网友:
植球很累的  耗时间  伤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遍怎么就这么黄了。。。基本废了。。看630置完看颜色 还能不能用  不是很黄的基本都可以亮

嗯,好眼力,这是之前焊废了的630,不知道焊了多少次,做做教徒弟的样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看懂,看完楼主所说我猜应该是没修好

嗯,当时看到那样心都凉了,买了芯片后换上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631吧
没多钱 上次买的促销才70多

嗯,开始是说有芯片,而且是板子上的,能省就省嘛,结果人快累死。主要是心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显卡问题,楼主换的显卡有问题的

嗯,是的。拿过来的板子上的芯片确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用了一个本来就是坏的显卡

嗯,朋友说是准备返厂去修的板子,看上去很新。谁知道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630不是显卡门的显卡吗?换个631改良版的就OK拉.

嗯,刚到的631,换上去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改良版的吧

嗯,用的631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表达很清晰 思路缜密 说白了就是换了好几个坏的显卡 最后才换了个新的好了

嗯,做技术的有时候真的不是自己想走弯路,是务必求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