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inter七声报警

楼主(2013-12-12):
DELL N4030,inter  P6000处理器,接到手通电不显示,电流1.2几,无跳变,7声报警,按"D"开机屏幕也无反映,用风枪吹了显卡,BGA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手里有块P6100的CPU果断换上去,亮机
七声报警确实是显卡不过,只不过这个本子的CPU里也集成了显卡,所以CPU坏也会引起7声报警

维修总结:DELL inter机器开机7声报警,D加开机无反映,果断换CPU

网友A:
非常赞同楼主的观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楼主为什么要按D呢?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按D会有什么现象呢?没听说过,楼主给解释一下。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个M4010也是7声报警,焊下北桥就OK了,AMD的和INTEL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AMD的死亡组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楼主的观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楼主为什么要按D呢?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按D会有什么现象呢?没听说过 ...

DELL的机器,在关机之前按住“D”不松,再开机,屏幕显示红、绿、蓝、黑、白,循环,,,如果机器是显卡有问题导致屏幕不显示,,D加开机可以跳过显卡,显示这几种颜色,,可以用来判断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C:
之前修过一台N4010 7声报警的 直接换掉北桥 OK

网友(2014-01-24):
遇到这种现象,正在解决中,似乎不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无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ELL的机器,在关机之前按住“D”不松,再开机,屏幕显示红、绿、蓝、黑、白,循环,,,如果机器是显卡 ...

看过几次楼主的帖子,但凡回复,都非常之详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过几次楼主的帖子,但凡回复,都非常之详尽!学习了。。。。

呵呵,多谢支持

网友:
现在的机子,有时就不能按以前的思路来修,真是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机器坏cpu的确很多,我换了好几个

网友:
嗯,看来分析思路确实还可以。可能人家说的D,估计是快捷键切换内外屏的吧

网友:
之前没有用到过这个键呀下次试一下

网友(2014-06-18):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按d  是他自检是吧

网友:
以前倒是没有用过这个D加,下次可以试下

网友:
我的现在就是7声报警 不知道是显卡 还是桥了

网友:
按d还真不知道

网友(2014-12-02):
又学到一招按D键的,下次碰到验证下。

网友:
那这个有独显没呢

网友:
学习了我想虚心学习主板维修现在经常跑论坛学习

网友:
该机的温度很高

网友:
应该是在开机之前按D吧,怎么还在关机之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机器,在关机之前按住“D”不松,再开机,屏幕显示红、绿、蓝、黑、白,循环,,,如果机器是显卡 ...

还是第一次听说DELL的机器有这种功能呢!跟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CPU坏导致的,还真没遇到过,一般就是显卡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楼主的 思路和方法

网友:
  下次 遇到  换个看看

网友:
AMD的7声北桥,8声显卡,3声适配器

网友:
谢谢楼主第一次知道戴尔按D  屏幕自建

网友:
嗯。D键按了以后再开机,下次一定要试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DELL的机器有这功能,遇见试下

网友:
这功能不错啊  呵呵

网友:
戴尔机器七八声报警是通病吧

网友:
还真不知道  又学一招  那个开机按D是做什么呢

网友:
DELL的机器,在关机之前按住“D”不松,再开机,屏幕显示红、绿、蓝、黑、白,循环,,,如果机器是显卡有问题导致屏幕不显示,,D加开机可以跳过显卡,显示这几种颜色,,可以用来判断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或者屏线问题

这招还真的第一次看到,谢谢分享,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过一台N4010 7声报警的 直接换掉北桥 OK

N4010无北桥吧,

网友:
今天就拿了一台戴尔的机子,也是显卡问题,还没修好,明天可以用这方法试试

网友(2015-01-10):
是的,七声北桥八声显卡

网友:
戴尔的问题其实相对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