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笔记本的检修

楼主(2013-12-12):
该本不上电。拆机,万用表测量,有短路,330UF短路,
场效应管
1016损坏,换之,试机,上电正常,重做系统,一切OK!!
笔记本

网友A:
过程看似简单 可怎么找到故障点就难了1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捡菜

网友(2014-10-19):
写的这是什么,,,这种贴子就因该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