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的风扇问题。奇葩。

楼主(2013-12-12):
今早上接了个DV3000的机器 显卡温度70多度,拆开看风扇没有转的。于是我拿来拆机,拆完机把风扇拆下来,一看上面的线接的反的,我蛋疼了。用可调用电源调到3V测试风扇,风扇OK,心想肯定是线接反了而已。于是测量了一下地线,供电和控制线,顺序OK后,看了一下图纸,确定正确后,开机测试,还是不转,我想是不是控制线路把设置的,于是拔出控制线路,供电直接接到5v上面去,还是不转,尼玛,难道是刚才装在机器上测试烧了?拆下来上可调用电源,风扇还是可以转,无语了,没法子,接3v吧,反正电源上3v可以用,我就接个3V看一下,还是不转,我蛋疼了,飞根线继续接5v看一下发现接地线和供电后,5v的供电居然只有1.23V了,再松开地线,5V还是5V,上可调用电源,3.7V还是3.7V,风扇也在转着。*脏话*蛋了,按理说,这个风扇只要有供电和底线就ok了,我控制线不接,应该是可以转的,不管你是温度高还是低,我搞的有点混乱了,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换个风扇再说。让我冷静下。

楼下的各位兄弟可以给我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