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的宽带连接提示624系统无法写通讯簿

楼主(2013-12-12):
如果电话簿文件(.pbk)已经损坏或文件属性为只读,会导致 Windows 无法在其中写入信息,则可能发生此问题。
请首先找到:Rasphone.pbk文件,确保“属性”对话框中的只读文件属性处于未选中状态。如果该属性未处于选中状态,则表明文件可能已经损坏,必须将Pbk文件夹重命名为Pbk.old
Pbk文件夹位于“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Network\\Connections”文件夹中。如果看不到 Pbk 文件夹,请确保电脑可以看到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这些方法试了没用,重启后就行
不有重新命名为Pbk.old

网友:
补充回答: 不用,删除掉即可。该文件会自动生